磐正939主板

楼主(2009-07-16):
磐正939主板,启动后再重启一次就内存报警,断电把内存换个插槽就又能启动,再断电又这样,四个内存插槽都试过,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批主板是有个内存供电的MOS虚焊,修好多了。其实不换槽子插,按一下内存左边也行的。我做网吧用过一批这个板,所以修的多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也会出现重启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