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有关GPU加焊和显存加焊

楼主(2009-07-16):
首先是 GPU加焊,有的人说用松香水+酒精或者焊膏涂GPU在表面以及四周,然后在上方均匀加热即可,有的则说是把松香水+酒精或者焊膏倒入GPU下面,然后在上方加热,这个焊膏是粘的,比较难流动的,怎么让他流入到 GPU下面,有的说用风枪吹,这样正确吗?我的疑问就是应该把助焊剂仅仅涂在表面就行以及四周就行呢,还是一定要想办法让他深入到GPU下面去呢?看起来,深入到GPU下面的确导热效果好一些,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一般用哪种?
还有就是显存加焊问题,BGA封装的显存加焊方法和上面一样,不一样的话,请讲一下具体方法,TSOP封装看到有的也说把助焊剂涂表面和针脚的,然后在上方风枪加热的,也有的说是用烙铁,请问对于TSOP封装的到底如何加焊,助焊剂怎么涂,用风枪还是用烙铁以及分别介绍一下使用他们的加焊方法

网友:
助焊剂肯定是要接触焊点才有用的。bga操作时要将助焊剂加到芯片底部。
松香水之类的直接加入就可以了。焊膏要用风枪吹到bga芯片底部。
TSOP芯片用刀头烙铁拖焊。

网友:
纠正下楼主对焊膏和松香水的  理解

起作用不是“导热的”是利于  锡点和pad之间的焊接

清除表层氧化物 ,加强表面焊接的牢固度

tsop  封装的  就像ddr1  长蜈蚣腿的  元器件

直接用烙铁托焊就可以

网友:
谢谢两位大哥纠正小弟的错误以及对小弟的建议,不过我还想问个问题,就是对于TSOP显存能用风枪加焊吗,好象用风枪加焊简单点,用风枪对于TSOP的显存如何加焊?

网友:
我想问下,用风枪容易虚焊,那对BGA封装的是不是也容易虚焊呢?

网友:
各位高手,小弟急须XFX7300GT先卡花屏,黑屏,闪屏的维修经验,那位大哥有这方面的经验望赐教

网友:
大哥,BGA你能用烙铁吧?只有用风枪。要不就是你变拆焊机。

网友:
用普通热风枪非常危险,最好用专用BGA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