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过高问题?

楼主(2009-07-16):
一清华同方R17AN显示器,客户来时说是一段时间没用,现在不通电了。

测量变器后,两个肖特基三级管输出的电压过高,应是12V的,现在变成了39V。5V变成了9.几V。
通电后,高压板上有很有节奏的“哧   哧”的声音。   我测了下肖特基三级管都没有问题,电源管理芯片SG6841DZ,因为我这里没有这个芯片,没办法换换试试,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如果不是的话,还会有哪里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只有先换个电源IC试试,没有的话就查反馈电路看看

网友:
振荡、取样、反馈电路都有可能。

网友:
芯片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是取样放大电路的问题!

网友:
换颗TL431试看看。。。

网友:
有电压输出,一般不会是IC的问题,最好要查一下取样电路  以及原边的反馈电路

网友:
除了前面各位所说外,从电源脉宽调制原理上还有一个关键原件是输出检测反馈电路可能不正常,包括光耦/采样电路等。

网友:
根据情况可能是和三极管IC 431 相连的电阻阻值变了。换了电阻在换TL431

网友:
谢谢大虾们的思路,我手上一个SONY SDM-S75A电源输出电压16.5和7V正无从下手,现在跟换TL431电压正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