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15PDT

楼主(2009-07-16):
本人来的时候短路,并有种焦味,经仔细检查是内存管烧了,换了之后路可以正常起动,不上内存跑C1上了这后跑28不亮,BIOS刷过,南桥开机后有点热,看老大们见过没!!急

网友:
你看下BIOS那的跳线有没跳错或没跳,我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还有你就是等多一会看它有没显示

网友:
这板的南桥温度就是高,正常的就烫手,会让人错认为是桥的问题.

网友:
内存槽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块这样的板,开始不跑代码,后来是内存的管子坏了,换了就到C1不过了,就是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915的南桥是有点热的 管子烧了 它附近还有没有电阻之类的烧之类的 不行打下排组的对地阻值看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