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反复自动开关机

楼主(2009-07-16):
可以触发,但代码到C1就灭,再自动开启,然后又灭,周而复始。更换内存无效,测供电2.6V正常。内存打阻正常。然后刷BIOS后故障还是依旧。3板斧用完,求救。

网友:
抓不到内存。。精英的板子会自动重起。估计关键还在内存这块出问题。。内存1.25V有没有?

网友:
845PE-A800的吧?就是内存槽接触不良

网友:
压nb. 试试。不行换io

网友:
是845PE-A800的。但不是内存接触不良,我都用细砂纸磨过。请问1.25V供电在哪?这个电压我怎么都不知道?

网友:
这个板子不过内存就反复重起的.各个电压,时钟.正常不!

网友:
检查机械开关和电路的“电子开关”

网友:
查内存供电

网友:
我的电脑P41.7W核心CPU,一DDR200的256M的条子,一DDR266的256M的条子,一直相安无事,后更换为P4N核心的CPU后就出现上面的情况,换回正常,我怀疑是时钟不同步的原因

网友:
曾修过一块板子,一开始有时反复重启,换过电源,插拔内存,可以使用几天,最后无法启动,将内存插槽旁边的一个电源管换掉,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没有再发生过故障。

网友:
我测了一下内存插槽发现DCLK0和DCLK0#无时钟,跑线路发现进了北桥,我用手按压北桥开机还是卡内存,反复重起。请问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你插内存 或是内存不好就这样~~·  精英版子内存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