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XMEMID不能正常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9-07-16):
一块ATI 9200SE/64M显卡,在刚开机画面和在DOS下,显示器的上边都有一些花点,能正常进系统.进系统后.显示器的最上面也有轻微小花点,右键鼠标刷新.会出现小黑块.用R6XMEMID -NOCFG 命令扫内存时显示如下错误,不知道问题出在那.是不是这软件对安装也有一定要求.我是用win98系统.直接进DOS下面打的命令.显示错误如下: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6xmemid.log...
Extended logging enabled
Using forced register test skipping for detecticn...
Error initializimg Rage6 aperture
DPMI memory aperture mapping call failed
Press '1' key to continue...

另一块9550显卡.用MATS命令招描,显示如下错误:
Failed to map frame buffer memory space

有人知道为什么吗?不胜感激

网友:
mats  是nv的 检测软件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5200显卡用MATS软件检测时出现Failed to map frame buffer memory space如下错误.

网友:
5200 用mats4或mats5检测

网友:
R6XMEMID不能扫ATI 9200SE/64M显卡的问题已解决,解决方法很简单:
重装了一个XP系统.用vFloppy(虚拟启动软盘)软件,设了双重启动.开机时,选择DOS启动.再运行R6XMEMID -NOCFG就可以正常扫描了.

网友:
用R6XMEMID -NOCFG 7 -LOGEXT扫描的结果如下,不知道是那个显存坏
R6XMEMID version 1.02,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3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6XMEMID.LOG ...
Extended logging enabled ...
Loading Checksum and Gui CRC data from RDF file 'D:\MATS\ATI\9200\R6XMEMID.M9' ...
Checksum Data Done.
No GUI CRC Data loaded from RDF.

Failing bits in test [7] Byte swap z32 read
  errcount: 316
  MDA0: 8 9 10 11 12 13 14 15
TEST RESULT SUMMARY:
====================
Rv280 (0x5964) detected.
64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7  ] Byte swap z32 read                                  : FAIL
    Error ID 0TC020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8 9 10 11 12 13 14 15

Failure detected.
附显卡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