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9-07-16):
ECS C51PVGM-M     的板子不开机右下角有个APL1086超烫手   APL1086输入是5V输出才0.5V请问如何解决     请高手帮帮忙谢了

网友:
这东西好象是3端稳压器。先把它换了再看看。。还不行就把网卡拆了

网友:
APL1086是3.3v转换芯片,查一下它是给什么供电的。应该是后级短路

网友:
2# 徐耀方

网友:
X谢谢徐师傅     是网卡的问题可能是这两天雷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