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7300LE/128MB狂飚版供电问题

楼主(2009-07-16):
开机的时候显示一分钟左右又不显示了,查GPU的供电没有了,跟线查到RT9214,RT9214的供电12V不正常,开机有12V到十几秒之后就慢慢的跳变降低,供电脚接着一个贴片三极管t06的C极,E极接12V的,这个管换过了,直接让CE短接12V就正常,可是这样就不显示了,求图纸~~~

网友:
你直接下载rt9214的  pdf

其外围没多少零件  问题都发现了

慢慢解决吧

网友:
RT9214的PDF我有啊,可是图纸跟显卡上不一样哦,图纸的VCC供电是12V过一个电阻得来的,可是显卡是有三极管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