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N61G主板北桥的供电问题

楼主(2009-07-16):
如下图:北桥的主供电测量值只有0.98V。基地上有的兄弟说是1.2V的。我把北桥拆掉再测量是1.2V的,但是把北桥装上去就只有0.98V(北桥是好的)。同时上下管的G极是没有波形控制信号的。RT9202芯片换过也一样。但是上下管能输出0.98V或者1.2V电压。
请教各位师傅:我的这个N61G主板的北桥主供电电压属于正常吗?如果不正常,应该如何修?多谢赐教!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过这样的一块主板,故障是一样的,最后也没修好,看看最后是什么故障

网友:
测试北桥旁边小电容看看了。。。

网友:
1.2V才是对的,查RT9202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有两块ONDA N61  这样的板 `
弄来弄去`还是不行`可能我技术不好吧`我是换板``
据我所知`我朋友也有几块``只要桥边和ATX插头附近爆电容的`都没得修``

网友:
1.2V才算正常,去看看RT9602的PDF

网友:
桥你也乱拆?先动小的再动大的,那样容易把问题扩大化

网友:
从CPU供电上直接飞线上去,我改了好几块都很好用.我最近碰到一块是CPU供电0.9V北桥是1.2V没修好.有人能说说怎修吗?

网友:
0.98电压不正常,换个新的RT9202,OK~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这么一样的板子问题也是一样的,我把北桥供电的IC和上下MOS管都换了一样的0。93V最后还是没有搞定。叫他换板子。

网友:
碰到几次了,一般换了,9202后不好的就叫管户换板了,不知怎么搞,

网友:
你量下有没有对地啊,要是对地的话应该是南桥坏,还有换9202的同时一定要把那个电解换掉,要不然换了就会又烧,如果还不好的话就把MOS一起换掉,还有他的供电什么都要正常,在就是一个耦合电容要注意,这种板我修的太多了,我们昂达售后维修这边太多这个板了

网友:
同时上下管的G极是没有波形控制信号的?
G级如果没有输出控制信号的话如何完成PWM电路的功能呢?

网友:
我同意12楼的说法。北桥电压不稳定最好还是量一下对地。

网友:
旁边那两个MOS管也要量下
不行就换掉  我修个ASUS板也是1.2只有0.9换了PWM芯片还是没有用 把MOS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是昂达N61G的通病,你测测9202边的小电容,修一片,小电容坏的,此板坏的最多是9202,MOS管坏,北桥空焊

网友:
从旁边改个电压过去就行了,这板一般就是9202坏,mos管坏,修过几块都好了

网友:
最好是查看RT9202“PDF”。

网友:
只能再好好查查9202的供电电路了啊

网友:
把rt9202附近6.3 1000uf都换掉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