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些显卡DOS下测试正常,但是跑3D花屏,请问这是 ...
请问:有些显卡DOS下测试正常,但是跑3D花屏,请问这是哪里出错了

楼主(2009-07-16):
请问版主:有些显卡DOS下测试正常,但是跑3D花屏,请问这是哪里出错了??
显卡

网友:
7600GS 7300GT 8500GT
显存损坏较多

网友:
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超过来可以承受的范围,降频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在DOS下用专用测试软件测试。有些是显存问题,有些是GPU问题。有些PCI-E显卡GPU容易脱焊也会引起花屏。

网友:
如果 你保证 显存电压正常没有 掉件
滤波点解和场效应管都换了还是花屏
基本是核心问题 请更换
但也有少数 不是核心问题

网友:
大部分是BGA核心3D部分坏了 换桥吧 !曾经修过有的5200和X700就是这样的情况 测试下OK 一跑3D就花 或是死机 ! 加焊无效! 换桥OK!

网友:
有些降频就能解决,不行的话多是显存的问题了。

网友:
降频不是什么好方法。。
我很少给显卡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