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开机掉电故障

楼主(2009-07-16):
一台T41开机瞬间掉电,是哪里故障?/谁有T41的图纸

网友:
论坛里的IBM的图纸应该很全了,楼主不要太懒。搜一下,肯定有很多的

网友:
先排除短路在检查别的,开机掉电的原因很多,最常见的就是短路保护

网友:
是呀。先查短路。再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LZ你这样说没有人会知道怎么回答你的。。。你应该要把问题说得清楚点。。。。

网友:
tb62501检测电路保护

网友:
导致开机掉电的故障很多,如电压不出来、温度过高、反馈不对、控制信号没有到达等等,楼主这样问的话,真不该如何回答你。

网友:
谢谢大家,搞定了

网友:
最后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