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203H 原驱动板,电源板雷击损坏,改乐华驱动板上 ...
ACER V203H 原驱动板,电源板雷击损坏,改乐华驱动板上不了最佳分辨率

楼主(2009-07-16):
ACER V203H 原驱动板,电源板雷击损坏,改乐华驱动板上不了最佳分辨率,20吋的LG屏,LM200WD1,用乐华B,NTA91B 8373驱动板,上不了1600X900,可以显示,只是两边缩紧了,怎么调也调不了全屏,用1366X768可以全屏,但比较模糊,有经验的同志指导一下,显卡确认无问题,
显卡

网友:
NTA91B的可以支持20寸的屏,上不了1600X900,你可能是刷错程序了。现在NTA91B的程序很少。
像2025L的可能就是VESA DDC2B的数据有问题,解决办法就是重写VGA口旁边的那个24X0X的芯片数据。

网友:
要个合适的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