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重炮手PCI-E128M,信号灯有变化黑屏,档2A

楼主(2009-07-16):
显示器指示灯有变化,屏黑下就不显示了,档2A,测量各处电压都正常,搞了一块一摸一样的BIOS刷进去也不显示,测量金手指AD线阻值也正常,搞不清白了,请版主看看,谢谢

网友:
你什么芯片?

各个电压阻值测量了没
外观有无掉件?

网友:
搞2块显卡仔细观察没有掉件,GPU是6600,换了08整形门电路也一样,用示波器测量行场没有波形,显示器指示灯有信号,换了整块显卡显存测试还是一样,再后加焊GPU也没有用,用NVFLASH -C命令能找到GPU和ROM,搞不清白, 请求高手

网友:
档2A后你的诊断卡上的IRDY灯什么状态?

网友:
显2A,在没有掉元件的情况下,很多时候重做一下BGA就好了

网友:
档2A后诊断卡上的IRDY灯从亮的状态变得暗一点,跟正常的卡对比了一样的状态,这张卡就是档在2A处不动了,是用的PT093诊断卡。估计是GPU坏了。

网友:
说不准清理下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GPU空焊或损坏,先测试一下芯片是否好坏,如果OK的就重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