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系统了

楼主(2009-07-16):
今天修台主机 老是出现这些英文 Boot Failure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Press any key when ready
换了电源 内存 IDE线 还是这样
各位前辈 指点指点吧

网友:
没有在硬盘上找到引导信息,分区表坏了,重建一下MBR试试,不就就重分区装系统

网友:
CMOS硬盘认出来没有,如果没认出来,硬盘换换试试,认出来,扫硬盘,重新装系统。

网友:
顶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