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跑E9

楼主(2009-07-16):
一个精英915P主板,开机能点亮,跑到E9就停,应该是内存的问题,换好内存也不行,内存供电正常,这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指教。也有时钟和复位。。

网友:
断线或桥虚焊

网友:
这个问题碰到过,也没搞定,不知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打过内存阻值,没问题,有那位兄弟搞定请发个帖,交流一下,

网友:
刷bios试试 ,或者桥虚,CPU座子虚

网友:
BIOS刷过了啊,还是不行,是不是桥虚了啊,不会是IO的问题吧?

网友:
BIOS刷过的话。那就看看是不是CPU虚焊了。查查主板所有的供电测试脚。最后在看看I/O 是否有3.3V或5V的电压和3.3V的待机电压。不行就换下I/O吧。

网友:
是精英915P-A的板子吧,这个板子有个通病,就是座子空焊,一般加焊CPU座就好了

网友:
E9是内存方面的问题 查北桥AD线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你上的内存是多大的呀,这个板子我上DDR256M-400的就是显E9,换一块DDR512-400的一下子就跑过了.你换个大一点的内存试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CPU座虚焊了   加加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