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MSI OEM联想品牌MS-7139开机马上断电

楼主(2009-07-16):
修复MSI OEM联想品牌MS-7139开机马上断电。
一联想机器,主板是MSI做的MS-7139。开机马上断电,风扇转下就停了,以为是电源短路了,检查主板,没发现有短路。
开机断电后又拔掉电源等一下再插上才可以又开机并马上断电,偶尔有时可以正常开机跑码。检查主板发现北桥供电管反面PCB板材有点变色发黑(用的是50N03L,正常使用时发现它温度比较高,比较烫),于是找了个60N03换上,再开机就可以正常跑码了,而且每次都可以正常进系统了。原来是50N03L再正常使用时,温度过高导致虚焊,MS-6这个主板上的芯片检测不到北桥的电压保护了。至此,开机马上断电的问题就解决了。网上看了一下,这个问题是这个板的通病。
不过问题还有一个,音频部分的ALC655电路上因为客户的粗心,拆板时螺丝刀把部分电阻,电容搞掉了,我对比了其他主板上同样芯片的电路,发现不一样,如果谁有这个主板的电路图,麻烦发个用下。如果实在不行就建议客户加独立声卡了。

网友:
哎,这么好的东西怎么看了就走了呢,怎么都没人帮忙啊

网友:
这块板子我有。~楼主要板载声卡的图片吗?

网友:
60N03换上现在的温度怎么样啊。还热不热啊。我现在用的是90N03不过温度很热。没办法只好加的散热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需要电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这个真没有。我想请教你一下。换上是60N03的管子还热不热了。我的管子很热很烫手。放上去就得破皮。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块板子有没有上过SATA的硬盘啊。我的这块板子检测不到SATA的硬盘。

网友(2009-11-21):
我按你的方法确实不保护了,但是不亮啊,量北桥周边贴片电容有短的,小于5,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这块板我干过南桥 干好了 哈哈 V/A的

网友:
北桥上面的电容值小于五,NB挂了吧。

网友:
MS-7139图纸,太多版本了,发两个先。

网友(2010-01-08):
声卡电路的电容电阻丢了很多个吗?不是的话对比双声道,两条线路跑一下就知是耦合还是滤波啦

网友(2010-03-04):
谢谢,借鉴LZ经验修复此板

网友:
我接了一块也是这样的问题,但是换了60N03后该管依旧很烫!不知道是不是桥有问题引起的,先加个散热片用着先啦

网友:
60N03是什么东西???请指教

网友:
下载图纸要扣分吗???

网友:
我有这个图纸,主板图纸45G 笔记本图纸40G 有需要什么图纸的找我

网友:
故障很经典,还有热心人的图纸,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