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9LCD问题求助!!!

楼主(2009-07-16):
一台HP19寸液晶用到几十分种后就会黑屏
请教高手如何维修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屏试下  具体要检测 才知道 啊

网友:
液晶这种黑屏故障一般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问题。
在基地潜潜水再修吧。

网友:
电源高压是一体板
屏是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
1 .灯管
2。高压

网友:
老老实实换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