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不理解为啥好了

楼主(2009-07-16):
机器型号:IBM R50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示, 上电电流跑0.65A 上诊断卡跑FF 且无时钟 据客户反应是突然断电造成的
维修思路:上电查触发后主要电压有那个无出来, 发现有一组1845控制俩个电压无分别为CPU供电1.0v和1.2V无输出, 查其工作条件,对一下其它几组1845发现正常,脑子暂时短路了, 无思路了 ,喝点水先,休息一会, 再开机, 哇```````````奇了,电压出来, 上屏开机点亮了,今天真是撞彩了, 还没动手就好了(想了想,还是觉得客户所说的突然断电, 主板有的芯片有残由电压,经我手摸了摸放电, 正常了, 不同意可以跟帖发表下意见)
于是装机上硬盘试机, 又出问题了, 进去系统发现无声音,这时找一外接试下竞然有声音,再把外接拔下来,内置声音竞又有啊呀, 那就奇怪了, 试了一会机子, 就没管他, 第二天开机一看不行了,还是内置声音无, 这时急了,拆机查线路, 换功放, 换声卡IC ,结果还是不行, 这时要崩溃了, 再休息一下再仔细想了想, 有时用外接插一下音频接口声音出来了,于是怀疑肯定就接口有问题 ,拆下来,再点机, 测机正常了, 再装个接头上去测机,正常,机子终于修复完成。(PS:疑破多,很有很多不明白那位可以跟帖说下)

网友:
很详细 学习了 不过好像有点时间长啊

网友:
就是接口问题吗

网友:
我也看不明白.小邱啊,你写都写不清楚叫人点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