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945主板开机点不亮

楼主(2009-07-16):
一杂牌945主板带集成显卡,跑26的时候"滴"一声报警,接着继续跑到"FF",此时主板还是没点亮,换过内存条试了也不行,后测得行场两脚对地阻值偏差200多欧,是否可以确定是北桥的问题?各位大虾请指教一下

网友:
看有满意断线,建议加焊北桥

网友:
看一下线路上的元件,有些行场线路上有三极管等元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