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显卡请指点

楼主(2009-07-16):
在显卡版潜水一段时间,把置顶的精华都看了,今天下手,选了一张双敏的GF4 MX440  64M的练手,该显卡小花,显存单面4颗,还能看到命令的执行。新手不会看是那里出问题。如下:

以下是MATS4测得的结果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D[ 31:  0]         27429
FBD[ 63: 32]       4240749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Read    Error Count: 824862
Write   Error Count: 3443316
Unknown Error Count: 0
=======================================================

以下是MATS4.78测得的结果: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D[ 31:  0]          186        20548            0
FBD[ 63: 32]       671682      332130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Read    Error Count: 671868
Write   Error Count: 334185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显存排列:
                    U1             U2

  VGA插口                  GPU        U4
                                                 U9

网友:
第二张是杂牌GF2 MX400  32M ,8块显存都在正面,画面大花,有时整个画面红心,有时字母,测得如下。

Maximum error count reached
NVCLK=199.6 MCLK= 89.9
LANE       FRONT ERRORS   BACK ERRORS
--------   -------------- --------------
FBD[31:0]               0             0
FBD[63:32]              0             0
FBD[95:64]        4213912             0
FBD[127:96]             0             0

Total error count: 4213912

Front-Side Failing bits:
64  65  67  69  70  71  72  73  75  76  78  79
Back-Side Failing bits:
None

显存排列:
                 U10   U19   U9   U18
                                                            U8
                                                            U17
VGA插口                         GPU                 U7
                                                            U16

网友:
有热心人仕帮忙看下吗?

网友:
第一块 从下向上属3p  换完

第2p  你也别搞了  一般男的有显存换

网友:
谢谢楼上兄台的回复,你指第一块是不是U2坏了? 从下向上数第3只就是U2啦了。

网友:
不是第三片  是3p  全部换完

也就是说你的显卡只剩下  第四片是好的了

从下向上

网友:
第三张不是U10就是U18这两颗中有一颗坏

网友:
哥哥,你能给我讲讲这个软件具体怎么看吗?谢谢了

网友:
先不要急着换显存。。先测DAC

网友:
一下坏三片显存怎么多?先加焊GPU看看,不行就先把U2 U4更换再测试看看还有那里出错,最后就是把U1也更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表达错误,我的意思是查D,A,C,也就是数据,地址,控制线。

网友:
好的,谢谢版主, 马上去查, 稍后一定回复最新情况..

网友:
LZ台强大了

网友:
上个贴不能改了,以下报告:  数据,地址,控制脚对地阻值4只显存一至,没差距

网友:
上个贴不能改了,以下报告:  数据,地址,控制脚对地阻值4只显存一至,没差距
引用 网友A:

换显存。。
这种卡我以前修过花屏的是换晶振好的,不过我那个是打磨的卡。

网友:
哎呀, 晚了一步,昨天网络坏了,上不了网,听信了10楼的加焊GPU,结果把GPU搞到短路了。1084输出脚对地完全短路了。上板试机不上电了,可能把8205的温度打得太高了,我打到330度,结果在回焊过程中听到
“啪”的一声,看到GPU向上跳起一下。结果上机就不行了。

第二张GF2的经过一个个短路显存1,2脚测试,得出是U10出错,因没有显存换,所以把U19,U18,U17,U16下掉,然后把一颗好的换到U10位置,试卡,不花屏了,但又有个问题就是字显示全粉红色的,查电感没坏。用手轻折板卡,发现正常,可能是GPU有虚焊,现在决定再加焊GPU, 这次用低一点的温度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