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座的三个头

楼主(2009-07-16):
电源插座有三个头,一个是地,一个是零线,一个是火线,请问,通电用万用表测的时候,他们三个的电压都分别是多少啊?还有怎么来测啊,以谁为地?以地为地么?零线的电压和地是一样的么?还是?有点乱,大家帮帮忙,我有点蒙

网友:
不懂电工知识的要小心了!

网友:
哥们,修点初中物理吧!

网友:
看了你的短信,简单说一下吧

三条线分别是:火线、零线、地线
火线和零线构成供电回路。线间电压为220v
地线的作用是接地,他和火线之间的电压也是220v
如果火线和地线之间也有回路了,就是漏电了

网友:
恩,谢谢您,我明白从新手到老手路途的艰难,我会坚持下去的,也谢谢您的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艰难确实比较大哦,这个是最最基础的东西,你都 不知道,不晓得你以后怎么学维修?还是先打点一下最最基础的知识吧。

网友:
三个头的一般规定为,右边的为火线.左边为零线.....至于地线其作用是保护接地,就是当用电器漏电的时候
(接地的线接在用电器的外壳).而该地线通过接线柱与大地相连!  正常情况下。只有相线与零线才有220V电压.与地线无电压.

网友:
?浓情咖啡说 火线与地线正常情况下没有电压 王大修说火线与地线有220V电压 到底谁说的对啊

网友:
那个地线是和大地相通的。另外二根是单相交流电的。百度一下交流电,相电压,线电压。等等!

切记玩这些要先注意用电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