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不插反屏线

楼主(2009-07-16):
液晶显示器中最重要的是屏了,而最让人容易在屏上犯错误的就是屏线了,我想请问大家到底怎样才能正确的插上屏线,不把屏线插反了啊,如果不确定是否将屏线插反的话,怎样来测量啊

网友:
先找对了电源脚再接吧,我也因为插反屏线烧过屏。

网友:
即使楼主变成了装屏的机器人,我也不能保证你一次错也不出。内存有防呆设置不一样有不少人插反的,其中也有常年修机器的人。

网友:
用通用板儿自带的屏线,肯定不会反

网友:
我只相信眼睛看到得。我拆掉屏上的盖板看看确定一下。

网友:
仔细一点就不会插错,一般线的供电都是红色的,对这屏上有保险的那头插就对了
还有就是没插反不需要多大的劲就可以进去,插反了就得用点力气

网友:
用力适当,反了没办法插进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