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6):
请问一下5V电压可以供得起驱动板吗?我有一块电源板,一个15V,一个5V,我想5V电压给驱动板,15V电压给高压条,如果两个一起用15V给驱动板和高压板的话,就不够电压显示不到,所以我想用5V给驱动板,15V给高压板,这样会不会用不久很容易坏。。请高手指点指点,
电源

网友:
哪种驱动板?
一般液晶显示器里都是5v给驱动板,十几伏电压给高压部分使用的。

网友:
如果是通用驱动板,可以把板上的大电感断开,在把电源板的5V直接接到电感的后面。我都是这样改的,负载平衡些

网友:
王大修
是乐华2025的板子,是不是直接把电源板的5V给驱动板就行啦!用不用把驱动板改一下呢?

网友:
武汉天涯浪子
请问一下你说把板上的大电感段开是不是指驱动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