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显示器维修

楼主(2009-07-16):
接手两台LG W1934s显示器,故障现象指示灯常量,液晶屏亮一下就灭。
分析故障,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
拆开检测,灯管全好。用高压条代换正常显示。

维修过程:
第一台,拆掉OZ9938和两只推动管,高压变压器。
断开17v电感,接四灯高压条。维修成功。

第二台,拆下两个高压变压器,对比第一台拆下的变压器,发现两只高压侧阻值为628.
另两只阻值为631。怀疑628的有轧间短路。将两只631阻值的变压器装回显示器,这台
也维修成功。
为确认变压器损坏,拆下一只和坏的做了一下对比。在电桥上看两只变压器的高压绕组
电感量差距很大,好的大概在1H,坏的800mH。绝对证明了前面的推测。

总结:
高压变压器出问题可能是LG液晶显示器的通病了。

PS:大屏的液晶真难拆,谁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
超版,能否上图秀秀您的电桥?

网友:
呵呵,借你看一下。手机拍的
96年买的,快老掉牙了。

网友:
LG 19寸的有批高压板狂烧8脚MOS,我当料板20元买了几块,修起来用一段时间还是烧那个8脚,加了个铝片就没再回来了。
为了避嫌,擦出卖家标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数字电桥

网友:
大修厉害,居然有设备测高压线圈,我修高压线圈坏的,只能替换,目前还没有好的方法去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