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画面变黄

楼主(2009-07-16):
各位师傅AOC7K显示器画面变黄,有时拍一下就好了,
     是否尾板有虚焊啊,

网友:
也许是VGA线的问题.

网友:
尾板看下   一般是的

网友:
一般尾板虚焊

网友:
尾板经过补焊,画面怎么也不会变黄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线的问题吧。

网友:
线和```尾板都是经常出线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