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848主板跑C1

楼主(2009-07-16):
技嘉GA-8I848主板跑00-C1 内存 1 7 91 92脚电压都正常时钟也正常不插内存报警 主板是技嘉给联想代工的

主板已修复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23302

网友:
重写一下BIOS吧,GA板的BIOS易坏.

网友:
打内存假负载上的相关点,打阻值,打cpu,北桥的阻值,刷bios

网友:
有碰到过,io8712F坏的,然后不过内存,可以试试,不过一般bios的可能性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