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754主板

楼主(2009-07-16):
上电检不到显卡 发现无时钟电压 顺脚查之发现直接进桥里啦2 单桥的 其它时钟均正常 是不是桥有问题啊 请教啦
显卡

网友:
是显卡槽没有时钟,是吗,显卡时钟应该是经过南桥发出的吧,应该是桥了,我也不太懂,你看下吧。

网友:
看看桥的 供电 还有 25的晶振 32.768 有没起振
如果都正常 按压桥 看看能不能过 如果可以的话 加焊桥

网友:
能触发,就说明32.768晶振没问题吧,别的时钟也正常,是不是可以说时25m时钟正常啊,请楼上的解一下,谢谢,我也不太懂。

网友:
加焊试试,再不就干掉BGA

网友:
一般是桥虚焊,先加焊再说,

网友:
测量有供电吗,有的话桥虚汗

网友:
桥坏了,换个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