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754华硕的板K8N 不显示跑码、没复位

楼主(2009-07-16):
一块754华硕的板K8N ,不显示跑码,没复位,上CPU假负载基准电压0.02 V、系统复位电压是0.65V、 电源信号电压是0.64V、  VTT调整电压0.30V 、总线电压1.2V 、核心电压1.5 7V 、 时钟1.5V怎样修啊

网友:
cpu相关电压太小了吧,查下cpu供电电路,上真u再测下。

网友:
没有复位 就修复位啊 按照复位的条件 一个一个差 还要跑下线路 从排针跑或者从ATX跑
主要是要搞清楚你的主板什么样的复位形式

网友:
查主供电啊,那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