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是不是应该先查短路,然后就直接加焊CPU供电 ...
开机掉电,是不是应该先查短路,然后就直接加焊CPU供电芯片啊?

楼主(2009-07-16):
我现在对开机掉点的理解和处理就是这样的,
大家看呢?
还有别的思路吗?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掉电有些是短路照成,有些是POST不过,有些是电压不能完全起来,有些是因为时序乱了保护了

网友:
开机掉电没碰到过POST 有问题的,post有问题最多就是不上电,而不是掉电。
掉电的话除了时序,就只有温度能影响了,简单,就看你细心去查了。
注:短路时时序不可能过的。

网友:
本人理解就应该首先查有没短路

网友:
虽然修本并不非常难,但也没你说得那么简单。

网友:
我遇到过好多个开机掉电的本本,大都是因为有短路

网友:
短路掉电的在维修中见得相对多一些

网友:
哇,果然都是高手啊,
你们的见解真是牛,
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