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G信号

楼主(2009-07-16):
引用的:电源能开机并不说明它就是好的,PG信号是主要测试点
看不懂后面一句,PG信号是主要测试点

网友:
PG简单的说就是POWER GOOD,就是电源告诉主板他是好的,主板收到这个信号后延时500MS开始工作

网友:
龙十三少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960-1-1.html
PG即Power good,电源好信电,,,,
电源,时钟,复位是主板能正常工作的三大要素,主板在电源,时钟都正常后,复位系统发出复位信号,主板各个部件在收到复位信号后同步进入初始化状态.
复位信号先进传入南桥,然后由南桥传向其它接口,你只须测下AGP A7,跟IDE1角就知道复位线路好坏了

网友:
电源好信号,告诉CPU电源是好的

网友:
PG即Power good,电源好信电 一般由南桥发出!!

网友:
南桥发出电源好的信号给主板   告诉主板电晕是好的

网友:
电源好信号

网友(2009-08-15):
PG信号有多种  PG_NB    PG_SB    PG_CPU   总之   都是一个告诉设备  所以需要的电压无误的信号

网友:
这个到底是南桥发出还是电源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