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三星711N 白屏的维修 屏型号CLAA170EA

楼主(2009-07-16):
按开关键可以正常开关,用
示波器
测屏线上LVDS信号,有数据波。测屏供电5V正常,判断是屏电路的故障。
到网上搜索这款屏坏了不少,找了半天,只找到一些信息。发现C212电压不对,网友说是12V,手中的测试了只有5V。 升压PWM IC CT1102的datasheet也找不到。正好不久后,又有一台711N送过来,是细竖条花屏的故障,估计只是屏IC的事,DC-DC电路应该是好的。拆开测C212确实是12V,对照花屏的打CT1102各脚的阻值,发现4pin 短路了。拆下发现相连的Q201 MOS管 G极也对地短路了。从另一台拆下把两个短路的元件 更换后,接电正常了。
最后。量了CT1102 各脚的电压值供大家参考, 1脚3.3v 2脚0v 3脚5v 4脚2.7v 5脚地 6脚0.6v 7脚0.7v 8脚1.3v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0.5元

网友(2021-12-08):
0.5元

网友(2009-07-16):
CT1102是个脉冲芯片,坏了是会白屏

网友:
屏的资料,不知道是不是对应

网友(2009-08-17):
楼主的经验刚好帮上忙,多谢了!!!

网友:
那个管子什么型号的,

网友:
我有个方正FH780-TB也是白屏,看到屏电路上一个小管子烧了,看不清楚什么型号的,

网友:
屏的型号和楼主的一样,你帮忙看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实战高手
正需要

网友:
经验,不错,多来些这样的例子

网友:
这是不是GMA电路呀

网友:
没有vaa模拟电压,都会造成白屏

网友(2009-10-15):
开机白屏过了几秒就黑掉的再又白屏来回反复是什么故障啊 指示灯亮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哦,多 发些这样的贴那才过瘾
收藏了

网友:
13楼的,你说VAA电压?
不知道是什么电压?
VAA是什么意思?

网友(2009-12-27):
学习一下,,顶一下。。。。。

网友(2010-03-03):
我有一个一样的机子,说是被厂家修说是屏坏了,我50元收了回来,通电白板。能开关机。打开屏内板子上有几个零件被拆了,不知是什么型号,哪位有这样的全图能看一下。先谢了。

网友:
谢谢朋友无私提供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在修显示器的过程还是经常碰到白屏的问题,大多都是修电压u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数据和经验。。。
留下一个脚印,以后备查!

网友:
thanks sharing your experience

网友(2015-02-12):
逻辑板电源电路损坏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我是真没动过屏上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