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DDR1内存供电3。44V,报警,是否供电MOS坏

楼主(2009-07-16):
(无正文)

网友:
查内存数据线上拉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俺一般是先换掉mos块,然后再测量一下,基本就是2.5~2。6v了,哈哈,

网友:
查一下 你的表 电池是否块没电了 ·~~~  然后再查电路 ·`

网友:
如果有LM324之类的。。它坏了也会把电压拉高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去查找MOS的控制集G由谁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