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和NF芯片上电顺序

楼主(2009-07-16):
各位前辈能否讲解下AMD和NF芯片上电顺序原理。

网友:
你想问什么 自己说清楚 我们才能理解

网友:
就是这两种芯片的主板的开机上电顺序啊

网友:
有没有高手指点提示一下,尤其电压部分的,我也想了解学习下,期待中…

网友:
怎麼沒有人指教下呢?

网友:
富士康某主板的NF芯片上电时序

网友:
AMD AM2_M690T_SB600上电时序

网友:
如果理解了典型架构主板的上电时序(Power Sequence),那笔记本维修也会变得相对简单一点了

网友(2009-08-20):
第二个看不清啊。能否再重发下,清楚点的

网友(2015-04-21):
我对台式机一窍不通,纳闷

网友:
不明白时序图怎么用,求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