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8开机不亮维修

楼主(2009-07-16):
用户送来一三星P28机器,点不亮,外接显示器也不亮,待机电流0.03,开机电流0.98,无线网卡灯常亮,,插上诊断卡不跑码
分析:开机0.98的电流一般CPU和整机的供电都应该产生了,先排除接触不良问题,手按CPU和北桥(ATI9000 IGP)能正常跑码,同时LCD也能显示开机画面了当手放开北桥,机器死机了,故障点出来了,NB虚焊了,上BGA加焊后,代码一路跑完!
正在烤机中!

网友:
看样子现在笔计本坏BGA的机率占了百分之五十

网友:
无铅虚焊,太常见了

网友:
又是个桥虚焊的例子

网友:
0.98应判为连CPU都没过

网友:
开机电流0.98,说明外围电路都没有问题。只有BGA了

网友:
0.98CPU应该工作了

网友:
这种,CPU没有过完,但CPU是认到了,所以才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