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730不能开机

楼主(2009-07-16):
请教S730相机使用中断电了,现在开不了机,没反应,镜头伸在外面没有缩回去.我拆开测开机键有电压,按下后主板上的电感都有电压了,但是机子没反应.液晶屏也不亮.请教各位机子是什么故障?应该查些地方?先谢谢了.

网友:
你检查一下镜头的对焦那部分是否正常。活着把镜头缩回来然后在开机看看

网友:
请教S730相机使用中断电了,现在开不了机,没反应,镜头伸在外面没有缩回去.我拆开测开机键有电压,按下后主板上的电感都有电压了,但是机子没反应.液晶屏也不亮.请教各位机子是什么故障?应该查些地方?先谢谢了.
引用 网友A:

请问\使用中断电了,,是没有电断电的还是机器自动断电的??还请告诉我,外接电源测过吗??能达到什么电流????????按下开机键后有没有什么指示灯亮或不亮呢???  还有,,,机器是SONY 的还是三星的?

网友:
楼上,是使用中断电的,电池有电,没有电流表试,按开机键指示灯不亮,是son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