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疯了烧,求二手福禄克数字万用表

楼主(2009-07-16):
发疯了烧,求二手福禄克数字万用表,
烧过头了,想感受一下福禄克的威力,价格1000左右。

网友:
发烧会有一个持续时间,不过一阵就凉了。。。。今天别人送我一台台湾的表,我都没要。

网友:
买个新的就是 都舍得1000了还差那一千吗

网友:
我有一台FLUKE  79III,有意联系我。

网友:
我数字表不打算买旧的了,看在同时发烧的份上说一下,个人认为数字表的表盘太易磨损了,就是来回转动找档位那里,我用坏了几块便宜表,都是里面的金属触点卡扣磨坏了(不知道怎么叫那个东西)

网友:
指针表的不容易坏吗,平时不太用

网友:
我平时都不喜欢用万用表,自从买了示波器,我就一直使用示波器

网友:
我的示波器 全新的 放在一边,
简单故障 万用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好像意义不大。。。。

网友:
看来小贝花烧得也不轻呀,同命相连啊

网友:
Fluke76/79技术指标

功能 量程 精          度
分辨力
  76 79
直流电压Vdc 40mV-1000V ±(0.3%+1) ±(0.3%+1) 0.01mV
交流电压Vac 4V-750V(79)
400mV-600V ±(1.5%+1) ±(1.0%+2) 0.1mV
直流电压Adc 4mA-10A* ±(0.5%+2) ±(0.5%+5) 0.001mV
交流电压Aac 40mA-10A* ±(1.5%+2) ±(1.5%+2) 0.001mA
电阻R 400W-400MW ±(0.4%+1) ±(0.4%+1) 0.1W
小电阻Lo Ohms 40Wand 400MW ±5%典型 ±5%典型 0.01W
电容Capacitance 99.99nF-9999μF ±(1.9%+2) ±(1.9%+2) 0.01nF-0.1μF
频率Frequency
电压输出
99.99Hz-20kHz(76)

99.99Hz-999.9kHz(79) ±(0.01%+1)

1Hz-20KHz
±(0.01%+1)
1Hz-20KHz
0.01Hz
*测试20A<30秒;F76最高电压600V

网友:
我的头像 就是FLUKE76   76 True-rms Analog/Digital Multimeter
Specifications
Function Range and Resolution 76 Best Accuracy
VDC 40.00 mV, 400.0 mV, 4.000V, 40.00V, 400.0V, 600V ±(0.3%+1)
VAC 400.0 mV, 4.000V, 40.00V, 400.0V, 600V ±(1.5%+2)
ADC 4.000 mA, 40.00 mA, 4.000A, 10.00A* ±(0.5%+2)
AAC 4.000 mA, 40.00 mA, 4.000A, 10.00A* ±(1.5%+2)
Resistance 400.0Ohms, 4.000 kOhms, 40.00 kOhms, 400.0 kOhms, 4.000 MOhms ±(0.4%+1)
40.00 MOhms ±(1%+3)
Lo-Ohms 40.00Ohms, 400.0Ohms 5% typical
Capacitance 99.99 nF, 999.9 nF, 9.999 µF, 99.99 µF, 999.9 µF ±(1.9%+2)
9999 µF 10% typical
Frequency 99.99 Hz, 999.9 Hz, 9.999 kHz, 20 kHz ±(0.01%+1)
Crest Factor Maximum input signal CF (increases as reading goes down-scale) <= 3 at full scale
<= 6 at half-scale
*10A Continuous, 20A for up to 30 seconds

老表
精确度不高 不过性能非常好
国外ebay网可能比较便宜

网友(2009-10-19):
真是有钱人哟。我现在用不起。只用一般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