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Intel 915板FF 全板没复位

楼主(2009-07-16):
前几天接到一块915的板,加假负载上电开机,各组供电正常,复位键电压是3.3V,IDE复位针有5V,但不复位,没CPU主供电,CPU座没复位电压,没时钟电压(没示波器,只能测电压,穷啊)但PG电压正常(1.2V),PCI也没复位电压,但PCI—E上有3.3的复位电压,但也不复位,头大了! 再测时钟IC(ISC CR180065)的晶体,两端都没电压,两端对地为530欧姆,IC是有供电的,换晶体无果,我对915的板不熟啊,也没这时钟IC啊,对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你应该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再修别的,没有CPU供电电,复位是不会出来的

网友:
先修cpu供电

网友:
先修供电·~ 供电出来了就好判断了 ·
·

   注意 有个  1.2V电压要出来才行· ~··  在CPU座坐下角·~

网友:
先修CPU的供电,然后在看看有没有复位电压

网友:
这样的板一般 CPU供电好了 其它 就好了

网友:
这个要上真U才能出来CPU电压吧,好多775的板子上假负载是没有CPU电压的

网友:
上cpu试试看有没有供电有供电了可能复位也就出来了

网友:
CPU供电没有当然没复位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是主板能正常工作的三大要素.也就是说,复位电路要正常工作,供电,时钟要正常.

网友:
修好电压  时钟不是问题吧  这板电压IV容易坏  看座有没虚焊

网友:
1# 朗天硬件维修 (此板已修复)电源芯片的电压已经修好,主要是上次换上的晶体是坏的 这次再换上一个新的,主板一路跑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