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与主板上CPU插槽与针脚一样的处理器全都能装是吗?

楼主(2009-07-16):
下面是我从百度上搜到的
提问者:
主板和CPU插槽与针脚一样的处理器全都能装是吗?
悬赏分:20 - 解决时间:2009-2-9 20:49
主板支持AM2接口的全系列AMD处理器
回答者:
不是的! 仔细看主板说明书!看兼容性
不知其回答对不对?
如果对的,那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比如关于兼容性的大全表?
cpu
处理器

网友:
是不是被主板上的北桥芯片支持的CPU都可以插到此主板的CPU插座上使用?
我从书上看到:
VIA公司的北桥芯片KT880\KT600\KT400A支持K7系列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