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赐教有行激励驱动输出但无B正输出,求思路

楼主(2009-07-17):
行场心片TDA4856更换过,还是行激励驱动有输出但B正驱动无电压输出,导致IRF630不工作,B正电压上不去,有显示但行幅小(B正上不去的原因)
     IRF630三个脚全脱开才会有图象(显示行幅小),不脱开就无显示还会有滴达滴达的响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见过我这情况的,就是行激励驱动有输出但B正驱动无电压输出的这种问题怎么修???给发思路,谢谢!!

网友:
我修过AOC 15寸高压包坏,卸掉二次电源管能显示,上二次电源管就保护的
行电流过大就会保护,反复起振就会滴达滴达的响
申明:我的案例对你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经验。。。。
   我还想问下   行激励驱动电压付0点5V(三星763上的)     是不是正常范围??

网友:
呵呵,2楼的高手给了个很好的答案呢!下面是我遇到过的:IRF630有没有损坏?那颗升压二极管有没有坏?控制升压电路的其它小元件或IC有没有问题?行偏转呢?呵呵,说的不对不要怪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