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条件的主板选择水洗修复

楼主(2009-07-17):
      用合适的方法修符合条件的主板是恰好方法。我要说的是水洗法修复主板。送我这修的主板有好多列都是用水洗法修复好的。

    常见条件是:*1、要够脏  2、板时亮时不亮  3、有故障但查不出明显问题  4、有信号传出但终端得不到信号。

    我就凭以上几个条件直拉用水洗,可加洗粉(洗洁精)。先把板载电池、CPU及南北桥散热风扇取下。然后泡水中用毛刷清洗,清洗完之后用鼓风机把多于水吹掉,再用吹风机开热风把水吹干,傎得注意的是:一定要把桥下的水吹干,不然上电就说不清了。直吹到整个主板发烫。放心的是:吹风机不会吹坏主板的。这温度主板还是受得了的!

    处理完了就直接上电,无需像有的说的要凉两天(如果客户急用怎么办)。上电一般都能正常点亮并进系统。如果上电还是不正常再一步的维修。这样维修起来也减少很多短路的故障。

    我用此方法已修好数张主板,希望小小经验能帮到大家。

网友:
啊,强啊,呵呵!!我虽然没修PC主板,修其它电路板也只敢做到用95%的酒精泡洗,还得立马用电吹风吹干,你厉害!!不管怎么热吹,用水洗后,都会有残留的水汽停留在死角缝隙里,随着时间的老去,它会慢慢在你不容易找到的地方腐蚀着,然后过一段时间,故障可能越来越难查。呵呵,个人看法,不要见怪!!

网友:
水洗后,有的地方后期会长锈的

网友:
一再强调一定吹干。是不会的。这类的板子修复后还没有反修的。这要看你怎么吹了。

网友:
我同意楼主的洗板法。 我也这么洗过两块主板, 是废板,用洗衣粉洗过了,就放在哪里,没打算还会好,等两天了,有一块好了。另一块AMD的还是点不亮,没去管它。。。

网友:
有返修更加好,最好过得半年就坏,不是很理想的事情吗,所以的,有事没有事,你就往板子里倒点水,

网友:
水洗后一定要烤干的,上面都提到时间长了会生锈,就是没有经过高一点温度烤的结果,所以手上要有个电烤箱,不用高档的,坛上的高手都是自己用个箱子放一二根石英管就成了,也不费电,烤二个小时以上吧,这样水洗的板才问题小

网友:
我也试过,能解决一部分接触的问题

网友:
今天又洗好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