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虹845主板CPU占用100%

楼主(2009-07-17):
天虹主板845CPU占用100%卡得不能再用,看进程是system占用CPU100%。
先试重装各个版本系统不行,更换内存,硬盘,显卡也不行,刷了下BIOS,还是依旧CPU占用100%,是不是主板有问题?
这种什么修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散热问题,如果CPU温度过高,也会这样子

网友:
不像CPU问题。好像是主板某处哪里出问题。。。。。。。哪位遇到这种问题请说下。

网友(2009-08-22):
问题终于解决 。用自来水洗洗主板好了,用自来水的水压狂冲CPU座子和内存PCI卡口后自然风吹和阳光晒干后主板就好了,CPU不占用100%,真是奇怪问题。。。。已经修好了二块这种类似问题。

网友:
这样也行呀,看来以后$$$用这种方法来试试喽!

网友(2009-09-22):
楼主说的方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千万别误导大众啊!

网友:
.......真正的维修高手.........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