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sa fx534p 128M 显卡故障!

楼主(2009-07-17):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185560
FBA[63:32]        25325824
FBC[31: 0]         6400735
FBC[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Read    Error Count: 815492
Write   Error Count: 31096627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PLSO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麻烦大家看一下是哪个显存有问题呀?

网友:
U3 U5 U6 U7

网友:
呵呵 elsa  的  5200  绿小板

显存坏的一般都比较多
u3 u5 u6 u7

网友:
谢谢了,我手头刚好有两块这样的显卡,现在换一下试试!

网友:
更换显存u3 u5,u6 u7 后出现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25325824
FBA[63:32]        25317824
FBC[31: 0]        25317824
FBC[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40 A41 A42 C09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Read    Error Count: 5
Write   Error Count: 75961467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PLSO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不知道是哪个显存没接好呀

网友:
重新加焊了一下显存,测试好了,没有错误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终于修好了,我终于在大家的帮助下修好了第一块显卡,本来不想修了,四个显存怕自己焊不好,不过各位这么热心我帮助我,我只好试试看了,终于修好了,在这里再次谢谢"新诚达 "版主和“显卡修好了”两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卡看起来人人都可以的,这回知道为什么第一次换显存没成功的原因了吧~~希望你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