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黑屏过一会才能变清楚

楼主(2009-07-17):
lg纯平显示器开机黑屏过一会才能变清楚
不知道是那里坏了。请帮忙看看

网友:
管座有问题吧

网友:
更换过管座了吗

网友:
换灯丝供电电容,查G1G2电压。是否正常,是不是慢慢上升。修过6.3v电容坏的

网友:
1.管座锈蚀,常见故障,换管座就好。
2.若管座无锈蚀,就是显像管聚集电压不稳定,更换行高压包。

网友:
开机的时候还会听到滋滋的声音

网友:
先换管座跟高压冒

网友(2009-08-29):
有短路打火的地方。这个需要细查

网友:
恩。视频板,高压包,高压帽,先拆开不插电,用吹风吹管座,如果加热能好,换个管座,如果不行,那就不是管座,响声蛮大,先换个高压帽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