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D主板上网经常死机

楼主(2009-07-17):
一块技嘉845D主板,不上网一切正常,上网经常死机,已换过硬盘重装过干净新系统(多次),跟病毒无关的(换过多个不同杀毒软件),跟操作系统也无关(换过多个系统),换过网卡,换过PCI插槽,换过内存。不懂究竟硬件有问题还是我的人品有问题。:)对了,bios已刷新至最新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拿就 禁用 集成卡 换个独立的吧

网友:
我碰到过一例: 清华同方的台机  具体型号忘记了  直接和 ADSL 猫连接  只要拨上网就死机  中间加个路由器就能正常了
我不清楚你的是怎么连的 或许也是这个问题  给你个提示 中间加个路由器 或是 交换机 试下!

网友:
首先谢谢二位!主板是独立显卡的!ADSL猫直接接网卡上网,不是一开始就死机!是工作一会才死机!死机后按reset键无反应,必须长按开机键断电重开,重开后又能工作很长时间,有时不一定死机!反正无规律,机箱也换过,电源也换过了!现在的是长城300w的。

网友:
如果你都试过了还是平白无故死机的话。只能说明北桥有毛病了。

网友:
应该是大毛病,可能是桥的事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一样的毛病,但是换了cpu旁边的电容。。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cpu旁有一个电容鼓包了,刚刚换掉了,可还是死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