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时,北桥散热片特别烫手,会对主板造成危害吗?

楼主(2009-07-17):
运行时,北桥散热片特别烫手,会对主板造成危害吗?
环境:夏天,室温30左右;

机器:cpu:cyd2.8
            主板:msi neo2-p
            cpu散热器就是一般的九州风神风扇散热器。

问题:1、一开机cpu温度就是55度(EVEREST测得),运行中就稳定在61-75度,超过75度的时候较少,cpu风扇安装应该没问题,硅胶也涂了(可能涂得不是很均匀)。这种情况正常吗?应该怎么处理?

             2、运行在,EVEREST测得的主板温度也就是40多度到55度。但是用手去摸北桥散热片,感觉很烫手(手正面摸上去2、3秒就感觉受不了),这会不会危害主板?

             3、紧靠着很烫手的北桥散热片有一颗电容,散热片这么高温度,电容又几乎贴在散热片上,这会不会影响这颗电容的性能和寿命?

谢谢大家!

网友:
我看你的温度都正常。CPU只要不过90度就没事。不过还是想办法降降温吧。最好是控制在60度左右就行了。我的U一般都在70度左右照样没事。第三个问题我就不清楚了。没注意过。

网友:
过热肯定会造成使用问题,时间一长,你就会发现能开机,然后无缘无故死机,或是自动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