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的代换???

楼主(2009-07-17):
BU2527可以代换C5909吗???现在换上去是可以的,可以显示但是不知道耐用吗?

网友:
应该可以代的,BU2527的电流是12A的,C5909的电流是15A的,一般来说是可以代的

网友:
有台机子换了场管后拷机两个小时没问题,用了没几天就坏了啊!郁闷的,还有什么问题不知道!支金为修好!

网友:
这说明你没有把场所管损坏的原因排除掉,这样只是换管子不是个办法,要找出故障的原因切底排除掉才行!

网友:
一般引起坏管的原因不外乎是过流或过压,好好的把相关的电路查查,一定能找出真正原因的!

网友:
不行就用C5411和C3998吧。这是最大的管子了

网友:
用C5411代换 这是最大的管子了

网友:
可以的
不过这应该是行管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