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建议

楼主(2009-07-17):
ECS 761GX-M754 VER3.0通电能点亮,一分钟左右自动断电,再开机也是同样问题,有时间不断电,但检测卡灯亮,数码显示区无显示,然后把BIOS芯片取下来,再装上又会跑码了。请教是检开机电路呢,还是BIOS芯,我估计BIOS芯片有问题,但手上没有4M的BIOS芯片,请问还有什么地方问题会造成这个现像

网友:
我认为你该检查开机电路先。开机电路有问题,使SB控制IO发出的持续低电平把绿5v拉低的。中间可能有个三极管。或二极管。看看是不是那里坏了或软击穿。或是别的元件,最好是跑跑开机电路吧。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