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02代换FP6321成功

楼主(2009-07-17):
只要代换时把RT9202的7脚飞上根3.3V电压的就行了,好像是开启信号吧,没这个3.3V代换RT9202不工作

网友:
很多类似ic用9202代换时都要将7脚(OCSET)与电路板断开,上拉个电压就行了。

网友:
但用什么可以代换9202呢,它坏的也比较多。我感觉

网友:
是将7脚 不和焊盘焊在一起是吗?  飞个3.3V 到7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主说的就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