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楼主(2009-07-17):
我的是技嘉GA-8I848p-G主板,四位检测卡代码25 24。现象,可以加电不显示、开机十秒后南桥就热,略有烫手的感觉,一分种后温度也是这样。PCI地址数据信号正常,CPU核心供电正常,内存供电2。6V 。请高手帮忙分板一下,在线等答案。

网友:
看看显卡电压多少?如果正常桥坏了

网友:
这个主板北桥很爱换,同意LS的说法,建议查北桥的电压还有对地阻值

网友:
查AGP电压,如果正常,先拆网卡芯片声卡芯片,一样的饿话就是桥挂

网友:
这样问题有很多种   建议看下内存

网友:
应该是桥虚了,,,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查下AGP的供电管;;一般这个坏的多

网友:
AGP或SB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