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问知识人北桥复位之前要起来北桥时钟吗

楼主(2009-07-17):
前些天 修到了一个精英的主板945的  X1300的显卡   主板加电的是0.80  而待修的主板加电只能加到0.35   查 北桥复位信号没出来  这个主板之前是死机  我做了一个南桥了   而且做的是全新的  想应该不会是南桥了吧    这个主板到我手里面的时候  是做系统复制文件的时死机  我就了一个南桥  好了 能做系统了 在系统里面玩了很久  结果死机 重启等现象 都来了   我就   郁了闷了那了 拆机器后  有时又不跑信号了    火来又演变成 跑信号掉电了  掉到0.70    过了一会   插cpu电流都只能加到0.70了   再过了一会电流只能加到0.35了   想是不是北桥虚焊了啊   重做一个吧  把北桥拔了之后  电流还是老样子  而且北桥的复位还是没有出来   想看看时钟拔   结果北桥的时钟还真的没有啊  换了吧  结果好了   拔北桥做了之后还真的好了 开机了    在这里想问一下北桥复位产生前需要北桥时钟出来吗

网友:
晕,供电和时钟是前提,没有的话肯定北桥不工作了,
先查前面的,怀疑你北桥根本就没坏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PG...
顺序是这样的

网友:
那个北桥导致的问题是死机 有问题的 那主板我修的多  当时我是想那主板 修开机了也是要做北桥的   当时我就做了        后来才想起去查时钟信号    还是要谢谢你们

网友:
回答  胡方波的话 说的那个PG信号是哪一个啊